楼主(2008-06-26):
各位大虾:

   请教个问题,660V  90KW的鼠笼电动机,启动困难,电压降大,静态时电压680V,启动时降至480V,我想请问,正常启动电压在额定电压的多少时属于正常,哪儿有这方面的权威资料!!!

               不胜感激!!

网友A:
90 KW 的电机额定电流约为110A,电机启动瞬间电流为450A,假如线路的等效电阻为0.5欧姆,这是电压降也会达到220V左右。我建议使用星-角转换启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