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我现在用FX-2N-4AD的模块通过压力传感器输出的4-20MA的电流来读出相应的数值,传到触摸屏上,但由于没有用过,不知道应该从哪个缓冲器里读出数据,还有要做怎样的设置,有哪位做过的可以帮忙说一下吗?那样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A:
呵呵,这个做多了,手册上也有.

网友B:
看一下FX2N-4AD的使用手册;

网友C:
FX特殊模块手册中有FX2N-4AD的使用说明

网友D:
特殊模快说明书里有
我做过压力传感器的读书输入, 根据你需要注意一下分辨率及平均数的设置,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