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如题:6台并联的370W的单相电动机采用什么电线? 6台电动机搭成1个工作台,一共想启动3个工作台.也就是18台电动机,全部都使用单相电.每台电动机功率是370W,3.7A,220V(上面记录的参数)
让人过来看了一下,有人说4平方,有人说是6立方,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弄?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电源采用380V三相四线制个供电,三相电源各接一个工作台,零线公用。4平方的电线就够用了,采用普通2+1防水线即可。

楼主:
电动机已经是单相的啊.怎么可以用380V的呢?

网友B:
晕  2楼的意思 3根火线  一个台子一根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不能用380V电压啊

网友A:
2 搂的基础知识欠缺,再想想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