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ABB变频器,电机抖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什么频率下
什么运行方式

网友B: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缺相

网友C:
运行在设定电流600A 频率0.8HZ 运行一段时间后 变频器间断性 报EMS故障

改设定值为 500 A  频率0.8 HZ  不报故障

请指导

网友D(2013-05-09):
回复 网友C:
大概是变频器输出电流谐波太高了,建议在输出端加装电抗器或每相上装高频铁芯

网友E:
改成V/F控制,看看现象是否还是一样?如果是,离线检查电机的绝缘和接地问题,电机如果查不出毛病,那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先把电机和控制器的故障分别排除一下,再做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