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LC

楼主(2008-06-28):
我以前使用的是 CPM1A\2A的PLC,如果我想换成CP1H\1L的PLC不知道是不是很麻烦呀!

网友A:
基本上CP1H/1L能够兼容CPM系列的所有指令,应该不存在太大问题。

网友B:
不麻烦,但值得吗?还是有钱啊

网友C:
呵呵;还行。这2种的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D:
不麻烦,如果程序不是很多,就把几个简单的地址改改应该就可以,输入输出地址一定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