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8):
我有一个几百步的PLC程序,想把它转为C语言,哪位大哥能出手相助?

网友A:
这个可能比较麻烦,plc是梯形图编程,内部语言是经过转换的,要转换,估计很困难!

网友B:
PLC语言直接转成C语言,就算你能写入PLC都不能运行。PLC编译软件是将PLC指令译成PLC能识别的代码然后写入PLC指定的内存区域中。
如果是想按照PLC语言格式用C语言来写程序然后用单片机来运行的话还可以。

网友C:
呵呵;你的PLC支持C语言吗?

楼主:
还是三楼的兄弟了解我,就是那意思,我想用单片机来替代PLC,好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