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三菱fx2nPLC 程序能导出来
但是修改后
不能输入
即覆盖不了原程序

网友A:
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B:
使用编程软件先清除原有的整个存储区程序,然后重新下载好了。

网友C:
同意3楼的

网友D:
提示什么?是没有转换么?若果没有转换,就转换一下。
还你你下载的不是fx2n的程序,再往fx2n上储存?
建议重新使用fx2n个是建立新的程序,重新输一边

网友E:
呵呵;应当是在程序运行时写入了;
这样是写不进的;

楼主:
有个储存卡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