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各位前辈,本人现在碰到一个电流表要在离互感器三、四百米里的地方显示,如果真接串联进去,损耗太大,电流表显示只有现场电流表的三分之一,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求助。急。。。急。。。急。。。

网友A:
电流经互感后,一般为5A,实测真实损耗后,将余值按比例显示你想的数值(此方法简单易行,本人实现过),电流显示仪表可选数显,功能具备根据输入信号,可任意设定显示倍率!

网友B:
可以选变送仪表,把5A变为4-20mA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