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请问变频器与电机功率是否必须一样?可以比电机大一点或小一点吗???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功率是可以比电机大一点,不能太大,太大会失去保护作用。
通用型的变频器用在电机负载轻(风机,水泵)的情况可以小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