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

楼主(2008-06-29):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使用PID指令,PLC是CS1G-CPU54,程序中用到PID指令,第一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2224输出是个脉冲(000-最大跳变,周期=采样周期,最大时间很短)。
第二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设置完全相同,谁能解释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要经过数据内存转换一下?

网友B(2008-08-03):
在程序中把一个数送到同一个地址,而这两程序同时为NO时,程序执行的结果都响应最后一个的,从这一个方面分析你应该知道的,你现在再来看看你的程序在那里不对了,你就清楚了

楼主(2008-12-22):
哈哈 忘了告诉朋友。
问题发现了,是另一个人试用过程控制板,没及时通知大家。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