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由于插座位置原因,空调的插头够不着。

想延长空调的插头线,用胶布包裹的办法凸起太大,太难看。

插座位置不能动。如何连接接头突起最小,最美观?

网友A:
呵呵;把插座拆开,空调的电缆直接接到插座后的接线柱上;

网友B:
用热缩管

网友C:
焊接再加热缩管

网友D:
好办法,顶一下

网友E:
分别将三根线错开位置连接,然后焊接,套上细热缩管,然后三根线一块套上粗热缩管,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F(2008-08-03):
看一下電工基礎上面就有教怎么連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