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9):
如题!请教各位大师!家中挖了一口水井!怎样才能自动上下水啊!谢谢了!

网友A:
上面要有水塔,搞个液位开关;

楼主:
谢谢,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B:
液位控制器卖机电的都有

网友C:
你的自动上下水什么意思??
如果用水量不大,地面搞个水池子接个压力控制泵.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我的意思是家中挖了一口井,想装个太阳能!还有就是供水!怎样才能以开水龙头,泵就能自动启动!谢谢!

网友C:
你去卖泵的那里去打听一下  符合你的要求的泵很多  大的小的 都有
工作原理是 : 泵自带一个压力容器平时保持3公斤压力,你一用水,压力掉到2公斤时,泵自动启动
不知道你的井深不深,如果地面没水池子 怕是这种压力泵无法自吸的.

网友D:
方案1:
    到卖水泵的商店买个自动上水的压力罐,罐配带压力开关,按照接线图接上水泵和电源就可以了.
方案2:
   自己制作不锈钢压力罐,加装电接点压力表,加装2个接触器,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控制水泵,就可以拉.调节电接点压力表的上下限压力范围,可以实现出水压力的调节.

楼主:
谢谢诸位大师,因为我不是很懂!所以……还是非常的感谢大家!

网友E:
在 井边加个增压泵就可以了

楼主:
扬程25米的管道自吸泵可以吗?

网友F:
7楼的第一种方法在深井(2M以上)不合适的,压差泵由于汽蚀余量的原因几乎没有吸程的,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很多场合不适用

网友G:
用个液位继电器控制水泵的启动和停止.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搞个水塔,弄个液位开关。用plc 加变频器控制。哈哈哈哈

楼主:
我是诚心的请教大家,不使听你你在这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