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三相电机星接,变频器控制,按正转—>不工作--->手转转子(正时针,逆时针)都工作---->再启动不工作,要手带转转子才工作.
三相电机测星点电阻都为16.8,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都为307V.

网友A:
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主要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如力矩提升过大等,可先直接接三相电源证明电机正常后查找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一般都能正常启动空载的电机,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变频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