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如题。

采集到的各种数据需要在坐标轴进行直观显示,能否用WinCC将得到的数据进行曲线绘制,产生各种曲线,比如折线、圆滑线等?
使用何种函数呢

网友A:
wincc有实时的数据曲线,不够用吗?

楼主:
谢谢回复!
实时曲线不够用的。实时曲线或者历史曲线只是某一个变量相对于时间的记录。
我绘制的曲线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工程量,以这两个工程量为坐标轴形成一个点。
在系统里采集到数个点,并将这数个点连接形成曲线,这就是我要的曲线。

楼主:
连接点形成曲线时,还会用到插值算法或者 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网友B:
说实时曲线不能用,说明您玩Wincc玩得少了。

不要老盯着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那只是相对于横轴为时间轴的。

要多看看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那才是针对X,Y坐标的焦点以及自定义公式的,至于怎么玩,看来需要多花时间研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