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0的用法

楼主(2008-06-30):
我是一个Plc编程新手,我对M0的用法不太理解,请高手们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内部辅助继电器。看书去!

楼主:
可以编些程序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编程手册中 2-4辅助继电器的编号和功能M 中就有例子
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就是内部对应一个寄存器的位地址,可以无限次在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