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模拟量的 扩展模块和扩展板主要区别在那里?

通讯扩展中扩展模块与扩展主要区别在那里?

当有很多扩展的时候,怎么计算出主机自带电源不够用了,需要增加扩展电源?

永宏PLC主机目前只带一个通讯端口(232或USB),以后会出主机自带多个通讯口?最好232和USB都带上,方便编程与通讯.

永宏PLC的数字量扩展中不是很全,如24点的扩展中只有FBS-24EYT,FBS-24EX,没有24EY的.6点的和16点等,又没有晶体管输出的.以后会增加吗/

永宏PLC模拟量的输入扩展中只有FBS-6AD,在选型中不是太方便,没有小点数的.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谢谢 你的意见,我们会向总公司建议的,争取早日把永宏做的更好

网友B(2008-10-09):
1、永宏模拟扩展模块只能用在20点以上主机上,而模拟扩展板还可用在10/14点主机上,它们的输入输出读值分别存在不同的缓存器中
2、永宏PLC主机自带一个通讯口,最多可扩充到5个。
3、除了FBS-6AD外,还有B2A1D,B4AD等少点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