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8-06-30):
在单片机向18B20发出#44H的温度转换命令后,是不是要延时750毫秒(12位的分辨率)?是750毫秒还是750微秒?为什么实际的应用程序中可以不用?而是直接进行下一步.恳请高手一一解答.

网友A:
直接进行下一步读取的数据应该是上次转换的结果

楼主:
是这样的吗?但手册上好像说,它不会理会你发来的电平哦.

楼主:
程序能读数,但不知读出来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