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B的MODBUS_RTU通信规约实现办法

楼主(2008-06-30):
请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uchs&id=25703

网友A:
兄弟,看了你的博客,不错哈
但是里面有些不懂的想请教下兄弟
--------------------------
Text3.Text = 2710 * shuju(3) + shuju(4) '数据处理,显示实际值
这个数据处理的控制器的通讯协议是如何的?看着有点糊涂,shuju(4)换算下应该直接就是电压值215V了,签名的2710 * shuju(3)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另外,返回码的信息怎么那么多的,跟你前面返回报文格式好像对不上,命令码是看懂了
谢谢兄弟回答了
我邮箱liwengen2002@163.com

楼主:
多些提醒,那个公式是计算电量的,电压应该是
Text3.Text = 256 * shuju(3) + shuju(4)
数据都是占2个字节的

网友A:
兄弟用下位机测试过么?下位机有软件程序么?
现在正在做个污水的,头都大了

网友A:
兄弟有QQ不?可以加来请教下,我的117196702

楼主:
用下位机测试过,下位机厂家只给通信协议,不可能给软件程序的。有问题发邮件即可。

网友A:
兄弟的邮箱多少的?不知道兄弟做过网络SOCKET通讯的没?
最近搞通讯协议搞的晕死了

网友B:
基于modbus rtu通信协议串口通讯动态链接库DLL V2.0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45943
上术网页文件附有modbus RTU协议
作者: wjun7610
QQ: 157610979
淘宝店:

楼主:
没做过网络SOCKET通讯,lanting667@126.com

网友C(2012-12-05):
没做过网络SOCKET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