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怎样上升

楼主(2008-07-01):
我家离变电所太远,到我家的电压只有160V左右我家的空调根本就不能启动,哪位高手帮我想个简单实用办法,将电压上升到220V.我真的好急,求帮了

网友A:
哪个地方就住你家一家人吗????
变电站离你家到底多远???送电用的什么线??多粗??
160v是你家这的电压还是变电站出来的电就160v??
160v的电源稳定吗??会不会哪天突然220v了??

简单的办法是:使用电风扇

楼主:
在一工业园里,总线是三相四线,用的是35平方的裸铝线变电所输出电压正常.
毛病是1.周围用电量大2.总线太长 3.变压器容量小
请问怎样把我家的电压从160V上升到220V,让我家的空调运转起来
方法尽可能简单实用

网友A:
那就是说在用电大时你家160v,在用电的人少时你家就有可能200多v了..
3相离你家远吗?
那2相电压情况杂样?

楼主:
三相电压白天在330V左右单相电压在160---180V左右,晚上周围用电量少时电压还高点

网友A:
哦 我只是把你的问题完善了.到是没解决问题.

这应该是供电部门的事,从外部你个人大概解决不了.
内部有2个 方向: 1.比如空调内部是否有变压设备,能否更换.
                      2.市场上有没有能把160v~180v的电压变成稳定220v这样的变压产品
                      当然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B:
买一个与你家空调功率大1.5倍的稳压器即可!注意要买那种宽范围的?仅供参考

网友C:
我原先住的地方和你的情况一样不到170V我倒是空调是1.5匹的,我用1500W的自动稳压器,自动调压的那种300元搞掂,恒定在220V,现在搬家了,没用了,你在那,我250元让给你,我在广州QQ44526595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与你家空调功率大1.5倍的稳压器即可!注意要买那种宽范围的?仅供参考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