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1):
MP370触摸屏,用flexbie 2005编程软件,
趋势图上不能显示趋势线,为何?
在编辑数据记录时,存储位置只能选择\stroge card\logs,
选择其他位置时提示无效路径,没有服务器。
查看触摸屏报警事件,发现提示:
80029,记录1出错。
80015,\stroge card\logs\lu10.csv-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drive specified.
为何?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装上CF卡了吗?

网友B:
在MP370触摸屏上的趋势图曲线, 如果其数据来源于实时数据, 就不需要插装CF卡.

如果趋势图曲线的数据来源于历史数据, 就必须插装CF卡. 也就是说, 对实时数据的归档必须要有CF卡! (即便是对仅仅一个实时数据的归档, 也必须要插CF卡).

据悉新型的操作屏OP177/TP277/MP277等, 在不插装CF卡的前提下, 可以支持一定容量的实时数据的归档!目前, 进行消息归档还必须要插装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