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1):
一台FX1N-60MR ,一送电故障灯就常亮,不工作,另外还有,内部的程序有密码,怎样解密。

网友A:
看能不能和软件通讯起来,可以查下故障代码

如果不需要程序,可以把它清楚掉,不然就只能解密了

网友B:
要不,你和我联系,如果近的话我去帮你弄弄??

楼主:
感谢3楼的,我在江西,你在哪?

网友C:
呵呵;先把程序读到电脑上备份好,把PLC清空存储器,如果还是报警就是有故障了,需要维修或更换;

网友B:
我在深圳,可能离江西有点路程,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  截图你用过吧? 或者是远程操作?

网友D: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呀,密码现在多的是破解的办法,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