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情况真难理解了

楼主(2008-07-01):
上图是我们学校的电线分布。最近出了一种怪现象。漏电保护开关E和漏电保护开关B经常一起跳闸,但漏电保护开关D不跳。为了教室能用起来,我们把漏电保护开关E接到漏电保护开关A下面,从教室C引线到漏电保护开关E。结果出现漏电保护开关D和漏电保护开关B一起跳闸,当把漏电保护开关D接通后,再把漏电保护B接通时,出现漏电保护E跳闸,而漏电保护A没事,这真不好理解了,哪位大哥能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

楼主:
补充下,这个跳闸不是一接上马上跳,是不定时地突然跳,有时一天都不跳,有时半个小时跳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开关接法不对?漏电保护开关B等于多装了!每一路只要装一个即可?即叫漏电开关肯定是以漏电流大小来定位的!如果两个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流非常接近,那么当它们串联时就与可能一块动作?你可以把B去掉再试试!!

网友B:
是漏电跳就是有漏电电流,你可以去查一下你的用电线路或用电设备肯定有地方漏电.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我现在正在测试去掉漏电开关B,这个问题难就难在不定时跳,有时几天都不跳.要测试几天才知道

网友C:
如果是单相电的漏电开关,可能是你得电线老化了。如果是三相的话,那就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D:
看看漏电开关开关下口各零线有无相连,两个漏电开关的灵敏度级别是否匹配,使用场所是否潮湿。漏电开关一般有漏电电流才跳闸。

网友E:
ABC象不平衡,电流符合不匹配,线路老化,或者有松拖地方

网友F:
支持8楼!
很可能是线路老化和N线有接触,
同时各断路器灵敏度是否会出现: A最迟钝 B最灵敏 D一般迟钝 E一般灵敏......
还有就是:1你总闸下来的相线分了3路是同一相,还是一路一相?
2从漏电开关A拉的光是火线 还是火线和N线一起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