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1):
我现在用的威纶触摸屏很容易死机,不知道是里面的窗口太多还是其他原因,我上网查过,有的大虾说,Eview和Weinview的两个软件如果是同时装在一台电脑,或者和西门子的编成软件装在同一台电脑,下载时都会有影响,刚好我的电脑这三个软件都同时装有,而且在下载时还一同下载的,我用的是Eview触摸屏,下载的是用EasyBuilder2.6.1软件,请较各位大虾,究竟我的触摸屏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容易死机的?

楼主:
死机的现象一般是发生在触摸操作比较快的时候,操作慢一点就不容易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A:
把你触摸屏的问题贴上来,越详细越好,或许能够帮你

网友B:
呵呵;你换个进口的三菱或PRO-FACE的屏试一下;

楼主:
就是在连续点击屏幕上的触控按钮速度快一点,屏幕就不能切换到其他屏幕了.

网友C:
工控电路板维修,欢迎合作,可以全职或兼职,有需要的请联系QQ:849985851

网友B:
呵呵;价格只有其它的1/2,不可能性能一样好的;

网友D(2008-10-20):
威纶触摸屏,你找我,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 13817019625 xuhui 邮件:xuhui8150@gmail.com

网友D:
我看到的你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哦!

网友E:
换威纶的试试,软件是2.74的,QQ 470331240,电话021-6245870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