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有人问我,plc有1000个输出点,每个输出点控制一盏灯,(编号为灯1--灯1000)和PLC相连的触摸屏上有一个数字输入键,当你输入一个数字后(比如是X,0≤X≥1000)则  灯1--灯X  全部亮起。
要求 PLC程序不超过 10句,PLC品牌为MITSUBISHI 或者 OMRON。
请大家帮忙 想想!谢谢!

楼主:
哪为 高手 给指点一下啊!我觉得应该不难 可一时写不出来!

网友A:
呵呵;
1000个输出点,有点不现实;

楼主:
为什么不现实  现在的PLC  最多的都可以带 几万个输出点了啊

网友A:
呵呵;PLC还没有发展到这个规模;
就算将来到了这个规模,用1000个输出点的PLC来做这个。。。
你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一套PLC的价格要多少吧?

网友B:
考试本就是极端的,这个没什么好怀疑的。
这两个PLC没用过。

楼主:
呵呵  兄弟 怎么会没到这个规模呢  一个三菱的中型CUP   Q02CPU  就可以带 4096个输出点了!西门子的 大型PLC  多的可以带 65536个输出点  !当然我这是个比方  就是一种编程思维 谁也不会用这么多点 去控制灯  可能现实中 是马达 或者电磁阀  等

网友C:
沒有什么可以懷疑的啦,只不過10行代碼不現實啦。
這個程式主要使用For循環或者使用FMov做填充,但是使用FOR循環的話,因為變址不能對位進行尋址,因此要判斷觸摸屏的數字輸入占用多少字以及位做相應處理,如果使用移位+1的方法,那么連續1000個地址恐怕要使用到多個字地址。

接下來還要對燈進行保持以及下次輸入后要復位所有的位,因此,10行代碼是不夠的。

楼主:
出题的人说 用指针可以做到,但我没用指针 不知道怎么写!  哪位大虾  赶紧 指点一下!

网友D:
即使用指针也会超过规定指令条数的。

网友D:
①:把触摸屏0—1000的数字"DMOV"到输出继电器组锁住(注意相应的进制,如不一样要转换)。②:把该数字减"1”后继续"DMOV"到输出继电器组锁住(用一个循环,条件是目标大于"0")......直到减为"1"为止[符合题目"灯n到灯1全亮"]。③:触摸屏有新的输入时对所有输出清零[可重复设定1000以内的任何数字——由触摸屏限制]。10条指令足够了,只是一个扫描周期不够的话亮灯会有短瞬的时间差。但作为实验,肉眼是看不出的。作为考试,老师是看结果评分的。(其实有个别老师自己也不会编程序,编程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效果符合题义就是合格,程序越读不通得分越高———只要够简单、效果好)
注意:一些低档的PLC输出是8进制或16进制的,而且都分组输出,不太可能有1000个连续编号输出的PLC。触摸屏0—1000的数字可先"DMOV"到有0—1000连续地址的内部继电器或寄存器,转换成二进制后再"DMOV"到相应的输出组,否则出错,达不到题目要求。

网友E:
楼上的 应该是高手  但我看不太明白  请解释一下  最好把例程传上来  谢了!
“把触摸屏0—1000的数字"DMOV"到输出继电器组锁住(注意相应的进制,如不一样要转换)。②:把该数字减"1”后继续"DMOV"到输出继电器组锁住(用一个循环,条件是目标大于"0")......直到减为"1"为止[符合题目"灯n到灯1全亮"]”?????

网友E:
楼主  能看懂么?谁能看懂 10楼的意思  麻烦把例程用图片形式 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E:
顶一下  我想知道 答案!谢了

网友F:
;输入一个数字在d2d3中。
LD M8000
DMOV D2 D20
;程序开始,以16个为例。要改成1000个只要把K16换成K1000即可
LD M8000
DMOV K0 D0
FOR K16
LDD<= D0 D2
LD M8000
SFTR M0 Y000 K16 K1
NEXT
;程序结束
;以下为观察结果用
太多了自己下载附件看吧

网友G:
建议此贴加精.

网友H:
我朋友也帮我想了一个  大家看看  很简单哦!

网友F:
19楼是Q系列的,FX系列LD、AND、OUT等基本顺控指令不能用Z0。
实际中 不会用这方法来个1000回的循环,太浪费时间了。可以先用字代替位处理,循环次数为1000/16。如果不考虑10句大家有什么方法?

网友D:
楼上几位基本上把我的意思用程序表达出来了。谢谢!其实即使有些小BUG是完全可以通过实验修正解决的。只要思路对了,具体用那条指令是根据个人的基础高低而有极大差别的。

如果不考虑10句的限制,有许多方法可做.至少不会使大家看不懂程序.最苯的办法是"制表"!1000个灯就用1000条语句把数字和输出一一对应起来.触摸屏的数字与指针对应。哈哈,够长吧?但效果奇好、速度又快。

网友H:
如果不考虑 10句 那就太容易写了  怎么写都行!

网友H:
还有 20楼的兄弟   FX系列的  性能高点的 也可以用Z0的   我用过 FX3U  就可以用的!

网友I:
该问题得研究没有任何意义,个人观点,编制程序是一个人得思维,条条道路通北京就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F:
使用 “for K1000”这种方法,CPU要执行1000次循环体,CPU执行的语句就更多了。有什么好的办法使CPU执行的语句尽量少?如使CPU执行的语句量为“for K1000”法的10%。当然语句不限,但最好在100句内。

网友J:
5楼的很奇怪啊,1000点已经很少了。

网友K(2008-08-03):
用个MOV指令就可以吧

网友L:
这个不难写,要10步完成要花点时间想想

网友M:
如果在触模屏上限制D0数值输入范围1-1000的话,那么以下程序刚好十条:

   X0
-------||-----------------------------[FMOVP     K0  K4Y0 K100]
           |
           |
           |---------[< Z0 D0 ]-------------------------[INC    Z0]
           |
           |
           |--------------------------------------------[ SET   Y0Z0 ]

网友N:
我觉得简单,数字大于等于0或1000.你在触摸屏上做一数字输入元件不久行了吗?程序里面像做密码程序一样来写就简单了

网友F:
在发一个CPU执行的语句尽量少的程序。先字操作再位操作,以96点为例(多了不好模拟)。
IW0输入值,范围0-96(IW0<0和=0一样无输出;IW0>96和=96一样全输出)。
     L     IW     0
     T     LW     0                    //LW0个数
     L     3                           //总数量 这里=32*3
aa01: T     LW     2                    //LW2 =int(总数量/32)
     L     32
     *I
     T     LW     4                    //LW4指针双字高位
     L     LW     0
     <=I                               //指针双字高位<=LW0个数?
     JCN   aa02                        // >则跳转
//指针双字高位<=LW0个数,指针双字赋1。
     L     LW     4
     L     32
     -I
     LAR1                              //地址指针
     L     DW#16#FFFFFFFF
     T     QD [AR1,P#0.0]              //赋值
     JU    aa03
aa02: NOP   1
//指针双字高位>LW0个数。
     L     LW     4
     L     31
     -I                                //指针字节低位
     L     LW     0
     >I                                //指针字节低位>LW0个数?
     JCN   aa04                        //<=则跳转
//指针字节低位>LW0个数,指针双字赋0。
     TAK
     L     1
     -I
     LAR1                              //地址指针
     L     DW#16#0
     T     QD [AR1,P#0.0]              //赋值
     JU    aa03
aa04: NOP   1
//指针双字高位>LW0个数,/指针字节低位<=LW0个数。
     TAK
     L     1
     -I
     LAR1                              //地址指针
     L     LW     0                    //读总个数
     TAK
     -I
     T     LW     6                    //LW6双字内个数
     L     16
     ==I                               //双字内个数=16?
     JCN   ab01                        //不=则跳转
//双字内个数=16,指针双字赋 0000FFFF。
     L     W#16#FFFF
     T     QW [AR1,P#0.0]
     TAR1
     L     16
     +I
     LAR1                              //地址指针+1字(16位)
     L     W#16#0
     T     QW [AR1,P#0.0]              //赋值
     JU    aa03
ab01: NOP   1
//;;9
     JP    ab02                        //双字内个数>16则跳转
//双字内个数<16
//LW6-字内个数
     TAR1
     T     LW     8
     L     16
     +I
     LAR1                              //地址指针+1字(16位)
     L     W#16#0
     T     QW [AR1,P#0.0]              //赋值
     L     LW     8
     LAR1
     JU    ab03                        //跳转到字内赋值
ab02: NOP   1
//双字内个数>16
     L     W#16#FFFF
     T     QW [AR1,P#0.0]              //赋值
     TAR1
     L     16
     +I
     LAR1                              //地址指针+1字(16位)
     L     LW     6                    //LW6双字内个数
     L     16
     -I
     T     LW     6                    //LW6-字内个数
ab03: NOP   1
//字内赋值
     L     0
     T     LB    10
     L     16
ab04: T     LW     8                    //循环次数
     L     LB    10
     INC   1
     T     LB    10                    //LB10=LB10+1
     L     LW     6
     <=I                               //比较
     =     Q [AR1,P#0.0]               //赋值
     TAR1
     L     1
     +I
     LAR1                              //地址指针+1位
     L     LW     8
     LOOP  ab04
aa03: L     LW     2
     LOOP  aa01
//完
以上为西门子S7-300代码。

网友O:
这是一个程序?96点?

哈哈 1000点还不占满啦

网友F:
估摸你也没细看,这段程序控制点数可调。
在第三行,“L  3   //总数量 这里=32*3”,把这里的3改为X,X∈{整数|X>0},点数=32*X。如X=100。

网友P:
X(需开灯数量)除以16(16位的PLC指令)后取整的Y0,根据Y0来点亮16*Y0的灯数!
求2的X(需开灯数量)想方,然后再减1的Y1!根据Y1点亮其余的灯数!

网友Q(2008-09-02):
用十行是不可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用十行是不可能的。
看看33楼。

其它的用 -1 or +1 不可以。
联机试试再下结论。

网友R(2008-11-20):
8句话可以做出来,由于有1000个输出点,用三菱的只能用A系列和Q系列的,另外需要在触摸屏上限制给定的数值在0-1000之间。下面是用的Q系列做的,D0是触摸屏传下来的数值。
   LD        SM400
     RST      Z0
     P1
     LD<      Z0     D0
     OUT      Y0Z0
     INC       Z0
     CJ         P1
     END

网友S:
不知道,学习中。有意思

网友T:
你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碰到的,

网友U:
看来高手很多啊,我要加油了!

网友B:
看了一下,还是西门子的200比较简单
ld m0.1     //做个触发开关
R q0.0,1000  //先全部复位
S Q0.0,XXX   //XXX为需要开的灯数

网友V:
只要能完成功能就行吧,不要这么多限制,好像真是考人的!

网友W(2009-02-09):
我是新手```想跟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