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VGA延长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图象方面的问题,比如清晰度不够,有拖尾、模糊、偏色等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常见的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一般来说经过如下处理,会得到满意的效果。

1.图象有色彩但比较花的闪动
   故障原因:一般是延长器的调节开关没有调好.
   解决方法:用配备的小螺丝刀慢慢调节延长器远端的调节旋钮至满意图象状态.

2.图象字体有拖尾
    常见故障原因大致几种;1.水晶头没有压好,接触电阻大 2.远端调节开关没有调好.3.网线质量太差或网线距离超过使用距离及距离较远而网线质量一般
   解决方法:调节远端的旋钮,重新压制水晶头,使用质量好的水晶头,确保接触良好.使用好的品牌网线(超5类线为佳),传输距离较远的请使用我们推荐的品牌网线

3.屏幕严重偏色,全红,绿,蓝,距离短拖尾长,调节开关无法解决.
  故障原因:VGA接口部分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水晶头接触不良的问题,不正确使用屏蔽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
  解决方法:检查VGA延长器的接口或更换VGA连接线,摇晃水晶头,检查是否接触不良问题并进行测试是否全通,重压或重做水晶头.距离短拖尾长一般是屏蔽水晶头和网线没有正确接地的问题,解决方法,进行接地,并使用屏蔽水晶头

4.远端没有图象显示,指示灯不亮
    故障原因:一般来说是VGA接口没有接好和网线及水晶头的问题
    解决方法:检查VGA接口及线缆部分,确定通畅和接触良好,检查网线和水晶头是否连通和接触良好.

5.图象有斜纹,条纹
    故障原因:一般是附近有强电磁干扰.
    解决方法:布线扰开干扰源,或使用屏蔽的网线和水晶头

     经过如上的步骤,一般可以解决常见的问题,注意:并不是所有的VGA延长器都有调节旋钮,一般是延长距离较长的产品才有调节旋钮,具体请看相关产品的型号和说明书。

搜索更多相关产品资讯:VGA延长器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