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我最近看了关于中频加热电源的文章,又实地的看了看具体设备,感觉中频加热炉的功率因数很低,最高也只达到了0.85左右,在这里想问问各位师傅:
 1、中频加热电源炉的功率因数为什么会那么低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其功率因数?
 2、如果采用无功补偿来提高功率因数的话,那么就要用到电容,可听说中频电源的谐波分量很大,对电容容易造成伤害,影响无功补偿系统的正常运行,可是要治理谐波又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A:
有中频用的电容呀!?

楼主:
中频用的电容?电容无功补偿柜中换用这种电容?

网友B:
我公司对中频炉的无功补偿有一些经验,中频炉的功率因数本身已经不低了,对中频炉来说,不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很是为了滤除谐波,所以对中频炉负载安装滤波装置,同时兼故无功补偿,效果非常好,即提高了功率因数又解决了谐波的问题.
三河中誉电气有限公司

楼主:
我问了几位朋友,他们也都说要先滤波,请问,采用的是有源滤波设备还是无源滤波设备?

网友C:
有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