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02):
FX1N系例PLC自带有485BD的通信板吗?如有的话请问它与变频器之间通信线有卖的吗?

                菜鸟

网友A:
485BD的通信板要另买
通讯线自已可以做,如果是现在的700系列的变频器,都是端子接线的,直接找个电缆线就能用了,如果是500系列的变频器,还要用水晶头接线。

楼主:
谢谢付工!!请问一个485的通信板价格大约为多少???

网友B:
FX1N本体的口为RS422接口,485BD是另购的,价格不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