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fx1n-40mr PLC可不可以直接通过数据线与变频器连接

               工控菜鸟

网友A:
用2根线.按485协议连接.再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编程.

网友B:
如果是通讯方式连接的话需要一个FX1N-485BD的通讯板;
如果是用多段速控制就用PLC本身的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C:
通讯用RS指令做,这个编程比较麻烦的
如果用FX3U的和变频器通讯有专门的指令,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