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3):
我公司一台瑞恩生产的GV3000小功率变频器,在工作中出现了OC的故障代码,根据随机资料说明的那些现象都检测完了还是没有排除故障。请高手们给个解释。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OC过电流的故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故障,可能损坏输出模块.可延长加减速时间试一下.

楼主:
[讨论]
你在上海什么地方?我早上你回答的我的那个问题我没说太清楚。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是剪切中心,该机组是去年从韩国采购的,电控部分是日本瑞恩的,这是个夹送电机变频器,一开始时不管在多少线速度的情况下都是报OC,我怀疑是灰尘清灰后也没什么改善,后又测电机绝缘(从线路上脱开来测量的)。之后速度能加到40米每分钟,由于任务紧就先让机组生产,随后就联系韩国设备方,由韩方再联系瑞恩公司直到前天才过来上海这边的代理商的人来处理,日方告诉代理商换个变频器就好,可是经过换完后新的故障又出来了。报OSP。不能生产,不得已又将原来的那个换回去,继续生产。到今天为止还没修好。编码器也换过试了。您有什么好办法吗?师傅!帮帮我。

网友A:
OC是过电流造成的,过电流是机械负载过重造成的.检查全部传动部位的润滑,清洗减速机(注意换同一牌号的润滑油).
我在宝钢的锯床有过类似经验:OC无法解决、客户要求退货,经检查是机械负载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负载能力,客户不同意换大的变频器。我把传动部分皮带轮上的四根皮带拿掉一根就一切正常了,至今没有返修。(这只是个例子:电器故障要从机械着手解决)

网友A:
瑞恩生产的GV3000小功率变频器我不熟悉,但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OC故障从变频器的角度来讲,对“制动电阻”的要求比较高,有些客户为省钱不用制动电阻或仅用出厂标配的小功率制动电阻,在重负载或电机有定位要求、有类似刹车功能的突然停车情况时经常会发生OC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瑞恩生产的GV3000小功率变频器我不熟悉,但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OC故障从变频器的角度来讲,对“制动电阻”的要求比较高,有些客户为省钱不用制动电阻或仅用出厂标配的小功率制动电阻,在重负载或电机有定位要求、有类似刹车功能的突然停车情况时经常会发生OC故障。
“制动电阻”一般情况报OV啊

楼主:
我们还在研究中,等修好了我再来这里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说。我也是在宝钢的一个工人。我昨天和瑞恩上海代理联系过了,他们也在研究对策呢。估计不是太简单的问题。现在只有在开到50以上时力矩表显示就比较大。我昨天没时间研究。在搞其它问题。今天也没时间搞。瑞恩的今天可能过来。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