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控制工艺

楼主(2008-07-03):
请问知道了变频器的参数和功能后能否知道它的控制工艺

网友A:
很难说,但是如果他的说明书里有功能图的话,就基本清楚他的控制工艺了。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知道了功能和参数,其控制工艺也就确定了,因为他有功能图,对照功能图,就可以看懂其控制工艺。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变频器应用了哪些功能 这是不是可以自己总结出工艺呢

网友A:
可以的。知道了功能,当然就知道了工艺了。功能对应工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