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高

楼主(2008-07-03):
我厂有台电机,型号YKK630-6  1400KW 现在电机绕组温度高达140度

网友A: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楼主:
我厂有一台电机YKK630-6 1400KW 现在电机绕组温度高达140℃  其它运行情况都正常,这台电机是超负荷运行的,请问各位高手帮忙出个招,谢谢

楼主:
是的,但一直是这样的负载

网友B:
既然一直是这样 你管它作甚???
等电机烧了,自然买新的了,到时候建议买个大点的就完了..
要么减少负载 要么换大电机.

网友C:
发热主要是负载太重,换大电机效果会好点,买不买新的电机的时候,建议您考虑下装个变频器,我是ABB,西门子电子的销售商,有很多变频器搞定电机的例子,而ABB的变频器,尤其是ACS800系列,效果好,价格合理,由功率及用途分各种型号,还有R1-R6(体积)型号供你选择。某钢铁公司翻钢板的电机就常烧,基本上每月烧120-140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装上ABB变频器后,已经快10年了,一次没坏过,维修工由原来的40人减少到7人,还很清闲,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么?一台机器半年不到就可以赚回成本的。有意的话请来信tdt2590125@hotmail.com或来电0372-2590125交流。

网友D:
1400KW 电机绕组温度140℃还不算太高,1400KW 电机的电磁线应该是E级的。如果是水冷的要降低水温。如果是风冷的,可增加风机的送风量、改善机房高温环境。但如果不是电机绕组温度而是外壳超百度那就危险了。

网友E:
E级的不是105C吗B 级的13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