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3):
小弟是一名电工学徒   昨天见到一个怪现象   10顿天车手柄控制  36伏   上升的接触器吸不牢  量手柄处电压够了   线量了也没有断   接触器良好      端子排的线也紧了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接触器线圈端量了没有?

网友B:
告诉你把?你把它拆了?清洁?GOOD

网友C:
是不是机械故障,

网友D:
吸不牢?
手松了就脱了吗?
有没查控制线路?是不是控制电路的自锁有问题?

网友D:
要是不是控制电路,线圈所需的吸合电压够的话,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个接触器试下

网友E:
你查下接触器铁蕊的短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