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3):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向各位请教一下:变频器在变频调速的过程中,输入侧的功率是不变的,但是在频率下降的时候,输出侧的功率是在减小的,那么要据能量守恒,应该还有一部分能量才是啊,那部分能量哪儿去了?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在储能电容里(变频器里最大的高压电容)

网友B:
能量守恒是铁定的。输出的功率下降,输入的功率怎么回不下降呢?没有道理!至于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是有电容存在,但他得储能非常有限,而且只要带负载,储存的能量即刻被消耗。

网友C:
呵呵;
输入侧的当然也会下降;
当然变频器本身就有一部分功率损耗;

网友D:
谁说输入侧功率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