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3):
施耐德变频器38系列(18.5KW)带2.2KW电机,把所有的保护功能去掉,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显示"run",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输出太大、堵转造成启动失败,可相关设置参数降低输出以符合小功率电机的运行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