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4):
项目:提升机控制系统
控制用S7300系列的PLC控制,用绝对编码器控制行程,还有个称重系统;显示器要求能够显示编码器的行程和称重显示的数值。请各位帮忙找下合适的显示器!

网友A:
可使用任何品牌的触摸屏。至于型号(尺寸大小)可根据设备的要求配置。我用过松下的,还不错、性价比高,全中文多语种的(好象现在任何品牌的都是这样)。最便宜的松下GT01才几百元,比国产的还便宜。

网友B:
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