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4):
启动信号给上后,绿灯亮维持25秒,在这25秒的时间内,南北方向先是红灯亮40秒,接下来黄灯闪烁5秒,当东西方向绿灯亮过25秒后,转成南北绿灯亮,南北红灯亮的时间设为15秒,接下来东西红灯亮20秒,支干道黄灯闪烁3秒,工作进入下一个循环,昼夜24小时不停的循环下去.

网友A:
这是一道考试题,没有实用价值(实际的系统多使用专门模块连网使用,代价是PLC的几十分之一)。
这种程序在三菱、松下、欧姆龙等PLC的演示例子里经常看到,他们对大客户培训时就把这些例子当教材的,所以很普通,程序也不复杂、一般受过培训的中级电工都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