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说说接地

楼主(2008-07-04):
我单位的供电系统是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最早使用的低压电网接地系统接线方式属于TN-C-S,后来开始逐步改造成TN-S方式。根据保护接地的定义,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所有用电设备要使用保护接零,可是,我看到一些居民楼和民用供电设施,尽管使用了三相五线制的供电方式,可是,保护接地线PE却不是和零线连接,而是单纯的使用了保护接地,即PE线只是纯接地而没有和供电系统的零线相连接,我自己认为这种保护接地方式不正确。根据保护接地的要求,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采用了保护接地而不采用保护接零,那么,当某一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会出现接地线也带有一定的对地电压,这个电压经鉴定是有危险的。所以,对于以上我说的那些现象,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们和我共同分析一下,是不是不正确的,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发生漏电故障时,由于大地电阻 故障点接地处对变压器接地点(中性零线)有电压。
在同一区域内的电器要统一保护接地线或保护接零。
不可 一部分电器保护接地,一部分电器保护接零。原因是当保护接地电器漏电时,附近大地对零线有电压,这时人员接触保护接零电器外壳就会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