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4):
变频器维修记录三则

1、东元7300PA3.7kW变频器一台送修,接通电源,检测U、V、W三相有输出,但严重偏相,判断为驱动电路异常或模块损坏。测量逆变电路功率级U相内部上臂二极管开路,一般情况下,与此二极管并联的IGBT管往往也已经损坏。而事实上,先是IGBT管子由短路电流烧断,所并联的二极管受冲击同时损坏。

将逆变模块SPIi12E拆除后,逆变模块引脚全部空着,上电准备检测六路驱动电路。一上电,变频器即跳过热故障,CPU在故障状态锁定了驱动脉冲的输出。由于无触发脉冲输出,故无法检测驱动电路的好坏。必须先临时解除掉过热故障的锁定状态,才能检查驱动电路的好坏。

观察线路板上逆变模块有两个标有  T1、T2的端子,可能为模块内部过热报警输出端子,一端经一只电阻引入5V电源,一端接地。当此端子悬空时,T1端子经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模块过热信号,保护停机。试将T1、T2端子短接后,送电不再出现保护停机。

检查U相上臂IGBT驱动电路无触发脉冲输出,将驱动电路IC/PC923换新后,六路脉冲输出正常。

换新IGTB逆变模块后,将T1、T2端子的短接线拆除,送电试机正常。经验证明,哪一路IGBT管损坏后,相应的驱动IC也会因冲击同时造成损坏,也必须对该损坏模块同一支路的驱动IC进行检查,不能仓促换用新模块,以免造成换上的新模块因驱动电路异常再度造成损坏!

2、一台阿尔法18.5kW变频器,共有六路单管IGBT管子(模块)组成三相输出电路,其中一只损坏。CPU主板跳2501,面板操作失效。该机故障原因为遭雷击而损坏。

操作面板上电显示2501,一切操作失灵。CPU主板故障,为CPU及外围通讯电路损坏。先不管它。先将驱动板修好再说。

检查驱动电路,共六片A316J承担六路驱动脉冲输出任务。有三片输出上臂脉冲的驱动电路损坏,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更换。根据维修其它牌子变频器的经验,只用三片(担任三相下臂驱动的)A316J担任三相OC信号报警输出,即能满足保护要求。故将另三片用3120(同PL250V)驱动光耦IC将其代换,原IC为16脚双列贴片封装,换用IC为8脚双列直插式封装。但连接也较为方便,只将新IC的8脚对焊原12/13脚,将新IC的5脚对焊原9/10脚,将新IC的6/7相连后对焊原11脚;因原IC输入方式为运放输入,新IC为光电管输入,故需较大的输入电流。拆除原输入侧的202接地电阻,换为5.1k电阻,将新IC的3脚接地,原1脚串入300欧电阻接入新IC的2脚,通电试之,静态电压正常。

这时换用新CPU主板后,通电检测六路驱动电路的静态输出负压和动态脉冲输出均正常,将损坏的IGBT模块换新后,试机正常。

3、一台台达7.5kW变频器,用户反映毛病不大,有输出,但偏相不能运行。检查六路驱动电路有一路异常,驱动IC型号为PC929(或A4503?),测量驱动IC的输入、输出侧均无脉冲输出,该IC输入侧直接接自CPU的脉冲输出端。怀疑CPU内部引脚电路不良,断开PC929输入端子,CPU脉冲输出端电压升高,但一接入驱动IC,就降为接近0V。

分析:由于CPU的输出直接驱动光电管,需输出较大电流,长期运行导致输出级老化失效或其它故障,致使输出内阻增大,空载时尚有一定幅度的电压信号,但一经接入负载,即使信号电压大大跌落。对此故障更换CPU主板,是一个快捷的办法。一是维修造价高,二是还需外购,而用户要求的修复时间很紧。还不没有更好的办法呢?针对以上分析,CPU的脉冲输出脚虽有老化和失效现象,使其带载能力大大变差,但假设不取用其信号电流,只利用其输出电压信号,一样可将此缺陷补救,达到修复的目的。将该CPU引脚通过外接放大级,应能使信号电压达到驱动光电管(PC929输入侧光电二极管)的要求。

测量输入侧的两个引脚都为5V高电平,接CPU的一脚为负脉冲输入。手头有PNP三极管的话,接入一只三极管和一只5k电阻应能完成任务。但手头只有NPN型的三极管,只有采用两只倒相来完成了。将驱动IC接CPU输出的一脚脱开,将铜箔条接入一只50k电阻,再接入三极管的基极,将集电极串接下一管的基极后,再经一只10k电阻接入+15V,将两管射极接地,将下管集电极接入驱动IC的脱开脚。送电试机,六路脉冲输出正常。将逆变模块供电恢复,三相电压输出正常。

此机CPU损坏故障,经用两只电阻和两只三极管,故障排除,成功修复。

我也高兴了好大一阵子。

                                                                                                   旷野之雪

                                                                                                    200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