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4):
原来老是报2过流过负荷.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报8了编码器故障.我们换了一个新电机后好了,把旧电机拆开后发现轴承没问题,编码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电机还能修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呀
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A:
你的编码器坏了

网友B:
把光盘擦一下,不过记住,最多把基板拆了,不要动光盘。
试试

网友A:
小心呀
不要擦花玻璃,不然,报废

网友C(2009-05-02):
电机编码器引线在根部有问题,可以修复。但是,你不要把光码盘搞坏。SFG-2009@163.C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