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离散量报警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就是不能显示,望高手指点

第一步变量设置:
名称   地址  连接           数据类型  数组计数  采集周期
变量1   VW0  连接1   S7200   WORD       8                 1
第二步离散量报警:
文本                 编号      类别    触发变量  触发器位
电机过载              1            报警      变量1       0
××××××                   2             报警      变量1       1
××××××                   3             报警      变量1       2
××××××                   4             报警      变量1       3
××××××                   8             报警      变量1       8
第三步报警视图(这一步好像没什么设置的)

编号  时间   状态    PLC    文本

在PLC里的程序是
LD I0.0   =V0.0
LD I0.1   =V0.1

LD  I0.7   =V0.7
PLC上I0.0已经有信号了,但是在屏上的报警画面里什么都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我错在那里

网友A:
你的地址没有对应上,你的做法没有错。从你这里的地址来讲,
报警变量是VW0的话,你把电机报警触发的是VW0的第一位应该是V1.0以下对应是V1.1一直到V1.7再是V0.0到V0.7,。
你首先把西门子的地址排布搞清楚。你上面的程序
LD I0.0   =V0.0
LD I0.1   =V0.1

LD  I0.7   =V0.7

在TP177里做报警对应的触发器位应该是9-15.你试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孽天柔大侠!!我弄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