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想问大师们一个问题,两台大小不一的变压器能不能并联,一台是1250KVA,一台是800KVA共用一个高压室,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将负载端并联使用,为什么?
在此,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要求两台变压器功率相当,不能有大的区别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不过你要看好了。两台变压器的接线方式要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不过你要看好了。两台变压器的接线方式要一致。
 你可以不懂,但你不能装懂! 我的回答是不可以,如果真并联了,后果会很严重的,具体原理我就不赘述了.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D:
我想是不可以功率相差太大,800KVA的那台会烧坏.这样就变成了大的给小的供电

网友D:
就算功率,接法都一样的变压比也不可以大于5%

网友E:
查书本吧,要满足三个条件: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网友F:
变压器能不能并机我不敢肯定,我知道发电机是可以并机的,前题是相序要一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使用,不过你要看好了。两台变压器的接线方式要一致。
你不知道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害人就是你的不是了!CT并联要求连接方式,容量,电压等级相同,变比相同相序等等

网友H:
当然可以了。相序之间一致,在中间加把转换刀开关,

网友H:
我们公司就有两台并联在一起的,不是直接并联的在输出的时候低压柜之间加了把刀开关,作为后续,假如一台变压器超负荷的时候,另一台就合上去。

网友I:
可以并联,但要满足以下条件:变压比相等,连接组别相同,短路电压相同;其次应注意负荷分配的问题,一般最大容量与最小之比比不易超过3:1.

网友H:
前提条件就像12楼所说的,。·········    在短路条件下,为产生满载电流所需的电动势,一般都用百分值表示。短路电压是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变压器并列运行基本的条件之一。如果短路电压不同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会使两台变压器负载分配不均,造成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过负荷运行、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负荷不足。

网友H:
12楼的看你技术很强嘛,有时间交流吗

楼主:
请问12楼的师傅,800KVA和1250KVA的能并联吗?

网友J:
不能并联

网友K:
10KV三合一断路器控制
各位师傅请教了 ,有2台变压器2个回路,要求。2台变压器可以同时给2个回路分别共电,还可以在某台变压器停电的情况下,另一台同时给2个回路共电。
  求师傅,给份图纸,和工作原理说明。
    联系QQ122588590或者邮箱li0123987@126.cn
 谢谢了

网友L(2008-08-04):
引用 网友E:
查书本吧,要满足三个条件: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最重要的的是这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查书本吧,要满足三个条件: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同意此说法,不同容量是绝对不可以并联的。

网友N:
不同容量是可以并联的.见过1000kva和800kva并联

楼主:
谢谢各们师傅

网友O:
坚决支持6楼的

网友P:
4楼我支持你。

网友Q:
我该支持几楼呢????
有权威点的说法吗?

网友R(2008-09-04):
不要心浮气躁了,还是看看书吧,变压器并联运行要满足三个条件: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网友S:
功率相差这么大,应当是不可以的。

网友T:
6楼说的才是王道,书上明白写着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查书本吧,要满足三个条件: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应该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容量比不超过3:1。

网友V:
容量不同是不可以并联的 书上可以查到

网友W:
不能并联的

网友X(2008-10-06):
:1\变比相等.2\联结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电压相等.  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有说到容量< 视在功率KVA >要相等吗?
为什么不能并联呢?输配电网中要求各发电厂容量一样吗?容量相差不超过1/3就放心并联吧

网友Y:
楼上正解

网友Z:
我单位一个是800KVA,一个是630KVA,请问各位师傅这两个变压器可以并联供电吗.

网友AA:
同意6楼,特别是连结组别不同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连结组别不同二次侧线电压的相位就不同,将会有很大的环流,致使严重发热,时间长了烧毁绕组,因此连结组别不同的变压器绝不能并联运行,同样两台变压器的的变压比不能超过%1,短路阻抗不超过平均值的%10

网友AB:
肯定能并,我们单位一台1250三台800的并联使用都五年了 ,关键是变压器的组别连接方法要完全一样,还要相序一致,刚开始运行的时候还要测试很多数据,可以找高压供电的具体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