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救

楼主(2008-07-05):
我的plc(三菱FX2n--32MT)一开机cpu.e灯亮.经査输入点+24与com辶之间电阻为1k,有谁知道为什么?有办法修复吗?清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是+24V与COM之间?这是PLC向外提供的DC24V电源;
不通电测量1K是正常的;
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下载程序,,程序有没有写END

网友A:
呵呵;三菱的不是OMRON,没有END或没有程序是不会报警的,除非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三菱的有次忘了写RET, 就报警了,可能属于程序错误吧

楼主:
经查是PLC的人机界面接口松动接触不良引起,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C: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