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原有FX2N-64MR现增加了一块FX2N-8AD,硬件接上了,在编程件里如何才能识别啊,在PLC参数里找不到.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用FROM  TO指令直接读写模块的参数

网友B:
简单理解就是 :
from  k0 kx d100 k1
k0 就是8AD模块的地址,如果是8AD 是紧接着64MR的话 .
KX 就是你要从哪个通道里读出数据,X你自己去找.我也不记得了.
D100就是存取读出来的数据
K1 就是读取 一个通道
"找个特殊模块的说明书"看看 啥都会 了.

网友B:
还要用TO指令设置一下, TO  K0  Kx  hx  K1
K0 就是8AD 的地址,

网友C:
这个对应的说明比较复杂;找到使用说明好好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