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工厂照明为何使用三相变压器

网友A:
工厂里用电肯定不是单一的照明,用三相变压器可兼顾动力与照明用电。即使完全是照明用电,用三相变压器可把照明负荷基本平分到三相上。如果用单相变压器就需要三台,成本上不合算,因此大多数场合都采用三相变压器。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如果你的工厂只有几千瓦的照明没有其他3相设备可以用单相的   哈哈

网友C:
我就纳闷了。这问题也会问出来,

楼主:
三楼的你不要纳闷,我们单位以有一台6000伏变380伏的变压器,但照明却用是1:1隔离三相变压器,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