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线圈额定电压为24V的继电器常开触点(触点容量10A)接在直流电机(功率30kW左右)启动器上,用于电机的遥控控制,可是老是烧继电器?请高手赐教,继电器是不是选的不合适,选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A:
老是烧继电器,你指的是烧继电器的线圈呢,还是他的动合触点?记得,交流电就要用交流继电器,直流电就一定要用直流继电器,不然的话会出问题的哦!

楼主:
烧继电器的动合触点,是不是触点的容量太小了

楼主:
高手能否给我推荐几个直流24V的继电器,常开触头要接在30kW的直流电机驱动控制回路中

网友B:
中间再加一个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