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有两台松下FP2 PLC 分别置于不同的配电室,控制两个单独的小系统。每台PLC旁设一台触摸屏作为就地控制界面。现要增加一台上位计算机置于中控,进行远程监控,中控距PLC1000m左右。请问如何构建通信网络,另外如何实现就地与远控的切换?请各位给点儿意见。
我曾想将PLC上232转为485传输到计算机旁,然后在计算机旁用一个485集线器再转回232送入计算机。但1000m的距离485能否达到,另外速度是否会很慢?
如果用以太网,如何实现1000m的远距离传输呢???这两个方案哪个会效果更好,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两台PLC的远程监控问题

网友B:
1000m的通讯距离,没问题。要选好的485的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