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侠们帮忙做下这几题[求助]

楼主(2008-07-05):
2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功率为
30KW,若手采用RM熔断器作过流保护,用橡套电缆供电,问熔
断器熔件电流选多大值?橡套电缆截面选多大才合理?
3要安装一台额定容量为22KW,38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接线方式为△,功率因数取0.85,效率取0.85,试选择接触器
的容量(安全系数考虑取2)。
要考试了,这几题没搞懂,请帮忙做下,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可能是不好立式子,给个答案也行

网友A:
第一题最后是24欧姆
第二题RM熔断器选63A电缆要3*25
第三题选CJ206-3A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这样的题目也拿出来问!估计这样的例题你老师应该讲了N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