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求助!GP3000该使用什么型号编程电缆。是否和GP2000的一样用GPW-CB02

网友A:
3000系列有COM1  COM2及USB口;
下载程序可以用USB口,速度快;

网友B:
型号: CA3-USBCB-01   <A-A插头>

楼主:
谢谢!不知道这电缆价格几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这电缆价格几何?
找相关Pro-face的代理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