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6):
各位大哥,小弟请教下:小弟的PLC用的高速计数模块计算的是编码器的脉冲数,现在的问题是没法控制编码器的运转与否的情况下如何不让PLC计数,前提是在不外加外部硬件的情况下,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计数是可以用一个触点控制的,当这个触点接通时才计数;

网友B:
编码器问题
我正好在做个编码器反馈控制行走同步的装置
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希望能请教大家。
控制同步的反馈脉冲记数时间段怎么定,然后计算的脉冲数怎么样去控制同步呢?
我知道有个PID控制,好象有点复杂,听别人说可以简单用比例控制,希望大家能给我
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