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7):
最近在学习的时候,头天还可以通信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就无法通信了

网友A:
用串口监控软件测试一下,如果PLC 本身没有故障、指示灯正常,一般问题是出在通讯电缆上。

网友B:
你下面可能有其他的设备干扰了地址,或者你看看你PLC的地址分配

楼主:
可是PLC无法通讯怎么看是不是其他设备的地址干扰呢